运动控制
如何将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转速与电机实际转速一致

楼主(2005-12-16):
如何将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转速与电机实际转速一致;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R-A500型变频器,电机极数为4,额定转速为1500r转/分,功率为5.5KW,运行时面板上显示的是500转/分,可是实际上电机速度比这显示的速度大,现在如何调整参数?怎样调整?调整哪几个参数,方能使电机速度和显示的一致,谢谢!

网友A:
那应该是变频器显示的问题吧,显示不对,再怎么调参数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