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粗纱机

楼主(2005-12-16):
我刚刚接触粗纱机,主要做张力控制这部分,但是此前对粗纱机一无所知!现在求助各位大虾,能不能给我提供一点相关的资料,关于目前粗纱机张力控制方面的介绍.多谢!

网友A:
我们细纱机才用的,粗纱机倒没用过。

网友B(2006-11-20):
我的HY492粗纱机没有配
其他粗纱机问题倒是可以交流

网友C(2007-10-25):
我厂fa1415用的张力控制粗纱成形

网友D(2009-11-25):
纺纱时锭翼速度[N]恒定,捻度[T]可以设定,前罗拉速度[N/T]都是固定的。如果要控制张力就从卷绕上下手!

通过微调筒管电机的转速来实现纺纱张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