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刷机纠偏

楼主(2005-12-16):
大家,有谁在做印刷机套色纠偏的,大家相互讨论一下,没见过印刷机(凹版),采用无主轴传动的,在印刷部分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吗?有的话基本方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纠偏装置在印刷机械上是基本配置阿,一般都是用一个小电机来驱动。无主轴传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虚拟主轴,我们的做法是完全同步跟踪,通过走位置同步,来实现速度同步,这样自然就做到张力控制了。我们是生产大功率伺服和驱动的,在印刷机械上有过一些应用,如有兴趣可以来函junx8010@yahoo.com.cn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纠偏:在纸张有小的豁口或接头时,机器刚好又停在那里不会误动作。

网友C:
无论是不是无主轴传动 纠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通过导向棍来实现的
即使是无主轴传动 在中间色组也要有张力检测装置

网友D(2006-01-17):
致各位:
纠偏和张力都是连续卷材常用的控制系统.各有不同作用.
张力系统是为了解决材料松紧不一致及卷径变化时,通过改变收卷/放卷的速度比来调整,以前会用普通电机+磁粉离合器,现也可用伺服加张力检测控制解决.
如卷材左右由于材料问题造成张力不同,运行时候会走偏,或由于传动机构不好,这时会发生走偏,需要纠偏机构来导正.
纠偏机构有2种:1为放卷轴左右移动来解决释放卷的边缘不平整.
2为蛇行纠偏用于卷材的左右不匀.
但2种纠偏方式都需要模拟量的纠偏检测传感器!在它发出左右不同的+-模拟信号到控制器时,控制器根据事先输入的参数,如材料,幅宽等并结合速度进行PID计算,控制放卷或蛇型机构的变化.具体的大家可以给我发信交流.我作过卷材传送设备,现在在运动控制行业混,有些心得.

至于胡家先生的问题解答如下:纠偏机构在停机刚启动时不能工作,因为那时整个系统张力为0,如果是软材料会垂落,影响纠偏.建议开机时屏蔽纠偏控制,运行起来再开纠偏,可以手控也可自动,看你是什么设备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网友E:
无论是不是无主轴传动,印刷部分张力控制靠入料牵引和出料牵引形成和控制,中间色组不需要有张力检测装

网友B:
谢谢bluepoint的解答。我想问问国产的模拟纠偏现在效果怎样?老外的一套要两万多,都舍不得用。我见到的国产的纠偏好象大多是撞墙式的,单光电或双光电,还没见过模拟光电的,网上也搜不到,如有朋友知道这方面的资料麻烦能告之

网友D:
一些做印刷和涂布设备的厂家提供适合本厂设备的纠偏系统,我提供模拟输出的光电纠偏感应头给他们.

网友B:
模拟信号光电大约在什么价位?能达到什么精度?有资料吗?e-mail:hujia1996@sina.com

网友D:
小胡新年好:不好意思,过年回家没上网。
模拟纠偏传感器分辨率0.5mm,重复定位精度0.05mm。
请致电021-58811015 钧信许东华先生 或下载
http://www.di-soric.de/gabellichtschranke_analog.htm

网友F(2006-07-13):
下面引用由胡家在 2005-12-30 22:15: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纠偏:在纸张有小的豁口或接头时,机器刚好又停在那里不会误动作。
--------------------------------------------------------------------------------------------
好一点点的纠偏控制器都有这样的功能! 当然前提是纠偏传感器得选那种带模拟量输出类型的. 原理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就象PLC做滤波是一个道理啊!

网友G(2006-10-03):
我们是专门作电脑套色系统的,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有什麽问题大家可以共同探讨,目前主流大部机器还没有做到无主轴,只是在张力方面做到多电机控制。
www.fmzddz.diytrade.com

网友H(2008-10-15):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胡家 X胡家
积分:590
帖子:14注册时间:2005-12-4 15:49:00 2楼 回复时间:2005-12-30 22:15:00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纠偏:在纸张有小的豁口或接头时,机器刚好又停在那里不会误动作。

小胡你好:这样的纠偏有啊,有两个解决方案:1、让纠偏的厂家给你加PLC功能,和你的印刷机通信,当你的设备停止时,纠偏也停止工作,一开机时自己启动。

2、好像现在的纠偏都有目标丢失时就不输出信号的功能,我们以前都用过。

推荐一个我们用过的纠偏给你,techmach.com.cn

网友I(2009-02-05):
套色纠偏是二个部分,E+L的纠偏机还是蛮好的。

网友J:
我公司用的是气液伺服纠偏,用的效果要比电动的好

网友K(2011-06-13):
我有一套电子纠偏控制器,体积小巧玲珑,使用寿命长,主控制元件采用40A双向可控硅,探头加控制器一共价格是1200元,联系方式,QQ1011944593

网友L(2014-09-10):
冈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张力、纠偏控制系统

技术人员20多年技术专业保证

www.kamkuang.com

0510-88788995 郑

网友M:
管他怎么偏,找到偏的方向和尺寸,做个反馈,然后伺服补偿,这是闭环控制基本思路,别给乱七八糟术语搞蒙了

//////////////////////////////////

本人专业销售推广国产无锡创正伺服,2500线,17位绝对式都有,本品牌在机床,搬运机械手有大量应用,提供技术支持,上海方圆50km,可提供样机测试以及PLC编程,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