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TOV仪表?

楼主(2005-12-16):
谁做过TOV仪表?model:TOVM  by Mansco Products
我这里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网友A:
TOV粘度计,聚酯装置上用来测熔体粘度的!

楼主:
足不出户兄,你好.看样子你接触过.
我这里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这里有一台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段时间,他的趋势会突然向下将1个单位,这时间大概1分,然后自动恢复正常.而且有时候很有规律,一般间隔25分钟出现.但有时有频繁出现,有时又正常几个小时.不知什么原因.
还有一台是这样的情况:没有规律的出现突然下降的趋势.几十秒恢复正常.也不知什么原因.
我查过了,卡件没什么问题,而且接线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些信号线都是单独穿管走的.一般不应该出现干扰的现象.
这些问题很令我困惑.

网友A:
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也很多很怪,分析站分析粘度已变化,但DCS指示未变,所以经常用分析粘度来调整设定值;而且周期性的约一月波动一次造成降等。平时能做的就是平衡一下中性点温度。测试各参数也无异常。我们只有一台更难分析,你们两台有些卡件可互换试试。
    实在不行联系北京顾南琪01081523458让广州田锡如02083386200上门服务,出了质保期是收费的。
   我个人觉着是卡件质量问题,看看卡件就很原始。后来听说我们停车再开车粘度计指示不行了,是让田工来换的卡件!之前我已离开了!!!

楼主:
其实我这里总共加起来有十几台.我们最老的用了有5年了,停车开车也不是一次两次.但基本上正常.除了坏过一次卡件.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到了新的厂里,我负责DCS的,黏度计因为没人管,领导就默认让我做了.我负责4个20万吨的聚酯dcs,总共有8套黏度计.4套有一年半,这四套可以说经过了多灾多难,大的非正常的停车至少10以上.尤其开车期间,由于供应的高压蒸汽经常停,造成热煤炉经常停,从而导致生产线全面停工.所以这四套黏度计或多或少存在问题.

广州田锡如02083386200能提供电话问答吗?

网友A:
广州田工好像是兼职做技术支持的。他还有个手机号码,13925126603,但要麽不接,要麽还没说几句话就说手机没电了,所以打那个固话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足不出户兄!!

网友A(2006-10-26):
TOV好像就田工一个售后服务,真够老人家忙的!

网友B:
好象就他一个人在外搞维护!请问楼兄你是哪的?TOV用得如何?J11板TP4有12V多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就老田一个人了/我这里的4台TOV不怎么出问题,开停好几次了

网友D(2007-01-09):
田锡如工程师 的现场安装调试能力真的是很过硬!厉害!
他的联系方式:tianxiru@hotmail.com
tel:13925126603

网友E(2009-06-05):
斑竹:我也是TOV的用户,需要与你沟通QQ326976394,其他同行也可联系。

网友F(2010-07-06):
不知道哪位高人有TOV的中文说明书呢,有的话能否给小子一份呢,不胜感激!!!

邮箱:jinchongtong@163.com

网友G(2017-06-15):
田工还在做维护呢,不简单,技术也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