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5-12-16):
求助:1/4HP的电动机,热继电器应该选多大的?顺便带上计算方法,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计算额定电流:P=UIcosa
热继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5倍即可

网友B:
楼上的是一般的算法,安全选用1.2就行了,如果用在风机上还要加大电流,不然的话就要频繁跳闸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的观点,不过一般好像都没搞那么精确的,就设在1.5倍左右。

楼主:
我给我朋友打电话,他却对我说是额定电流的4——7倍?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D:
双金属片热继电器.老国标1.1-1.25.现在好象规定是0.95-1.1.
现在的电子电机保护器电流的选择可以根据说明书来设定.
你朋友打电话说的是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1/4HP的电动机.是单相还是三相?.电压是多少?
1/4HP你把他转换成标准单位W或KW.再计算.

网友E:
应该是180W左右吧?

楼主:
嗯,谢谢了!我这边儿刚做一个变频器控制行车的电路,一会给传上来,请大家看一下是否可行?电脑坏掉了~~~郁闷中ING

网友B:
0.25/1.33电机应该很小吧!建议选用进口的带过流的空气开关像:GV2 3VE 3VU系列的空气开关

网友F:
 这么小的电机,按照楼上 张立志 所说的电机保护器,完全可以免掉热继电器。

网友G:
三相电机的电流算法不是上面的公式吧。另:电机铭牌应该有其额定电流的。倍数一般为1.1,倍数太大对电机不会太好,因为热继电器的动作是反时限的。

网友F:
呵呵,P=根3×U×I×cos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