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怎样解决结冰对压变产生的影响

楼主(2005-12-16):
我公司使用的压变(0.0——0.4MPa)测量的介质是气体,由于在室外使用,冬天环境温度太低,停车时压变内会结冰,直接导致压变损坏,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或改用哪类压变较适宜

网友A:
加保温管了.

网友B:
有没有办法安成传感器向上?这样水不会在传感器集聚就不会冻。

网友C:
您好!
这种情况使用全不锈钢的压力变送器应该会比较好,包括传感器的膜片都是不锈钢的,不含任何橡胶密封圈,而传感器内部与外面大气压几乎是完全密封的,所以就算结冰或者更低的温度都不会损坏传感器。
您说压变坏可能是因为您使用的是扩散硅或陶瓷一类的压力变送,里面都有橡胶密封圈,在这种结冰的情况下,肯定会坏。
但是当第二天又需要工作的时候,变送器不锈钢膜片上有一层冰,那就必须要熔化这层冰传感器才又能准确工作。要不然测量出来的值隔了一层冰可能就没那么准确了。
有什么问题具体讨论,我是专做压力变送器的,价格质量多不错。有这种场合的问题我也想给您多学习学习
电话:13237484382
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D:
1、保温、拌热。
2、加防冻隔离液,如果变送器低于取压口较多,校表时应考虑迁移。
3、测量介质为气体的取压方式为管线水平中心线以上的范围内,如果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可以高于取压口,也可解决。

网友E:
孤独求知:你好!
你的压变如果是采用干式传感器,像PMC133的结构,就极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需要通大气,故膜片和转换电路是相通的,冷热骤变就结露、结冰。最好选其它型式的压变,情况基本会改变。我们长期生产和应用变送器,东北地区有许多客户。很想与你探讨更多的技术应用问题。tjzkb05@126.com

网友F:
加伴热电缆

网友G:
把变送器安在室内

楼主:
压力变送器是带夜晶显示的那种,还希望在现场显示,方便控制。如果安成传感器向上,不方便观察。如果加保温管,怎样加呢,小弟没有经验,希望各位指导及建议

网友H:
孤独求知;你提得问题是比较普遍的如取压管在室外又很长你可采用一种叫PTC材料的伴热带绕在取压管上距离不要太密约在100-200mm左右外边再用空调用的保温带绕几层为了防水可再绕几层塑料胶带即可。

网友I:
如果不想做太多改动的话,还可以在导淋下加一个集液灌。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给建议!!

网友J:
伴热加保温应该没问题,我这里前一段时间也有类似现象,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