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TWIDO 比较指令求助

楼主(2005-12-16):
各位大侠好:本人刚接触施耐德PLC不久,现在遇到了一点问题现在求助各位,望指教;以前我用的是西门子PLC,当时处理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时,用比较指令:让选择的时间继电器TON和比较指令联合使用(如:用|>=|0和|<=|1200 刚好处理时间继电器TON-T38两分钟内的动作).现在如果用施耐德的时间继电器 和比较指令联合使用。现在怎么编程呢?哎好迷茫
我用%TM0.P>=0 和%TM0.P〈=1200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象行不通,望指教问题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A:
先把%TM0.P的值读取到%MW中,然后再用%MW值进行比较。直接以%TM或%C的值作为运算对象是不行的。

楼主:
你好:丁工,我真的太笨了,还要向你请教了。%TM0.P的 值怎么读取到%MW里面呢 你有QQ吗 能在QQ上指教一下吗

网友B:
%MW0:=%TM0.P 就行了
注意:%TM0.P是你设定的值。而%TM0.V才是定时器当前的值!

楼主:
谢谢拉 我现在试一下拉

网友C:
可以直接比较啊,不需要读到MW里在进行比较
比如%C0的计数器,指令就是:
%CO.V < %MW100
语句表达方式为:
LD [%C0.V < %MW100]

网友C:
P是预设值,V才是当前值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今天调试了一下。我是这样用的LD [%TM0.V>=5]和AND [%TM0.V<=180] 可以用的.不过上面各位说的应该也可行的啦 谢谢 各位的指点啦 我建议我们是不是建个群,这样可以更好的交流

网友D(2006-02-20):
碰到施耐德PLC等应用方面的问题,都找不出一个可以问的人;建个群供大家交流;现人员不多,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群号:21486075
希望这方面的高手与初学者都来加入

网友E(2007-07-10):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yunhai20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