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通过以太网传输Proface触摸屏的程序

楼主(2005-12-16):
看到论坛上有人问起,开个帖子专门说一下,如果你使用的是Proface带以太网端口的触摸屏,下面的文字可能可以帮助你更快的传输程序。
1) 用网线连接:
用一根反转网线连接PC和GP。
 设置PC的IP地址:右键点击“网上邻居”,选择属性即进入“网络连接”窗口,右键点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即进入“本地连接属性”窗口,双击Internet协议(TCP/IP),修改属性如下(本例设计算机为192.168.0.188,GP为192.168.0.100)。
 设置GP的IP地址:若是新的不含系统的GP,直接点击进入IP设置页面,设IP地址为192.168.0.100。若是已经载入系统的GP,请按住GP液晶屏的三个角进入离线设置模式(OFFLINE),选择INITIALIZE,PLC SETUP,EXTENDED SETUP,ETHERNET SETUP进入IP设置页面。
2) 通过集线器(hub)或交换机连接(switch):
用普通网线连接PC与交换机,GP与交换机。设置IP地址。通过交换机可以连接多个GP,要求每个终端的IP地址最后一个数字不相同。交换机之间可以通过网线相互连接。
反转网线的做法:
黄白 -- 绿白
黄 -- 绿
绿白 -- 黄白
蓝 -- 蓝
蓝白 -- 蓝白
绿 -- 黄
棕白 -- 棕白
棕 -- 棕

网友A:
顶,速度快多啦

网友B:
用以太网下载程序,肯定快多啦,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用以太网下载程序,可以节约时间,调试程序也方便多啦.

网友C:
还能远程传输呢

网友D:
美国红狮的不仅可以远程下载程序,自带的软件还可以自动生成网页面(WebSever免费的),实现远程监控,自动拨号上网等等

网友E:
gp里怎么设置啊?我怎么找不到以太网的设置啊?

网友F(2011-03-22):
我司GP2600带网络接口,高手能否详细讲解PROPBWIN软件的以太网下载应用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