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继电器线圈能否长期通电

楼主(2005-12-16):
灯管(200W)点火成功后,给PLC一个接通信号。如果采用继电器,那么在工作期间,继电器必须维持通电。这样是否会有隐患?比如过热等

求电工程师赐教

网友A:
我认为长期通电是有隐患的,既然用继电器,我认为你可以用它的常闭触点,灯管带电后,继电器同样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把点并起来用。

网友C: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继电器就怕过频繁得失电,倒不怕长时间通电

网友E:
继电器线圈不怕长时间通电

网友F:
交流线圈没问题.直流线圈看说明书是连续工作的吗?

网友G:
可以的,我们以常这样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