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空气开关

楼主(2005-12-16):
求救!!!!
一台GV2-M22的空气开关,不知道是哪里的产品,国产的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谢谢大家!

网友A:
GV2内含有热保护器件,选用其它产品时最好要加上保护

网友B:
应该是施耐德TELEMECANIQUE的吧?

网友C:
型号我也看不明白.不过看负载的情况可以选择开关.说一下负载的情况.大家会帮你的.

网友D:
GV2就是权典青衫所说的,施耐德的

网友E:
就是,负载情况怎样的??

楼主:
谢谢兄弟们了!
已经找到替代品了,是北京精密机床厂的产品,电流整定从22~32A可调,在“方圆”搅拌机里面做电机保护用。

网友F:
其实找替代产品时不用去看原来的型号,关键是知道使用的性质,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G(2006-09-18):
这是施耐德的手动电动机起动器

网友H(2009-03-22):
没错,是法国施耐德的

网友I:
空开就是个过流自动保护的东西计算好负载什么型号的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