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确定导线面积?

楼主(2005-12-16):
请问如何根据电流的大小确定导线的面积?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式子吗?
请知道的指点谢谢

网友A:
查载流量表,根据使用环境选导线或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根据电流 大小选择导线面积

网友C:
欧姆定律、传输线方程是主要的理论基础,此外,还应该依照相关的标准规范来选择。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附件有电力电缆的载流量的规定: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93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网友D:
你查电工手册的表格不就行了,经常用的就记一点

网友E:
一 个估计的经验:铜线按照6A/mm2、铝线按照4A/mm2估算,电压降不能超过7%,S=P*L/3。截面积=功率*长度(百米)/3。
仅供参考!

网友F:
有个简单的口诀可以参考一下:
十下五;百上二;70、95两对半;铜线升级算。
意思是:10平方以下的导线它的载流量是线径乘以5;以此累推。上面的都是铝芯导线的算法,要是铜线就把1.5平方的线按照2.5平方的算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生级算。

网友D:
谢谢楼上的,也让我学到了这么方便的算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G:
选择导线截面积看什么场合、及外部条件,我曾经待过的单位2.5的线可以带4KW的电机,但现在设计院的图纸上2.5的线基本不用,一般最小电缆都是4平方的。

楼主:
那70,95两对半是什么意思呢?不好意思理解不了

楼主:
to boyonxiang:还有10平方到100平方的又该怎么算?

楼主:
boyonxiang提供的和他楼上的兄台提供的所算出来的电流大小差别较大哦

网友H:
以上口诀只是一种简便的粗算办法。他说的口诀不是完整的,应该还有一些,比如25、35平方的算法、穿管的折算方法等。这个口诀比较实用,只是多年不用记不完整了,对不起大家了,不过有时间我找到了高诉大家。
提醒初学者:导线用的环境不同,载流量是绝对不一样的,因此不能用某一定值来运用到实际当中。

网友I:
七楼的算法是经验呀,是电工速算手册里的吗?

网友G:
建议:还是找个电工手册按照手册里的规格选吧。选的放心,用的安心。
特别提醒:现在的电缆有厂标和国标区分的。买的时候一定问清楚:)

网友F:
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多年不用了,所以只记了大概的,有时间我会找到完整的口诀告诉大家。“人民”老兄说得很对,这只是一个粗算的口诀,具体情况还要根据现场决定。

网友F:
率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积倍数的关系口诀:
 10下5,100上二;(10以下的乘5,100以上的乘2)
 25、35,四、三界;(25以下的乘3;35以上的乘4)
 70、95,两倍半;(乘以2.5)
 穿管、温度,八、九折;(乘以0.72)
 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裸线按照计算出来的电流再加一半
;铜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
此口诀以铝芯导线明敷、环境温度为25度的条件为准。
这差不多是安全载流量。

网友J:
楼上经验得出的结论,可行

网友K:
 还是那句话,这只是在工作时没时间找手册的情况下,临时应急算法,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是搞设计用那肯定是不行的,希望大家能够熟练运用,不要死背教条。

网友L: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70、95两对半;铜线升级算。
意思是:10平方以下的导线它的载流量是线径乘以5;100平方以上的导线它的载流量是线径乘以2。 16,25平方的导线它的载流量是线径乘以4,35,50平方的导线它的载流量是线径乘以3。上面的都是铝芯导线的算法,要是铜线就把1.5平方的线按照2.5平方的算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升级算。

网友M: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钢芯线,20A的以下是2.5mm2 ,20-30A是4mm2,30-40A是6mm2,40-60A是10mm2,60-80是16mm2,80-100A是25mm2,125A是35mm2,150A,175A是50mm2,200A,225A是70mm2,250A是95mm2,我是做配电盘的,还有一问题,我们公司70可以用两根25mm2代替,95mm2可以用两根35mm2代替,我觉得这样用不好吧,用两根线应该更大才对呀,

网友H:
在这里有一个导体的趋肤效应和导体的散热问题。导体越粗载流量越低,散热越不好。

网友N:
按海通说的,查电工手册。常用的自己做一个表,用时方便查找!

网友O(2007-05-05):
请教各位,25、35四三界中25x4=100、35x3=105所得载流量数据相差无几。那在导线截面的选择上该怎么办?

网友P:
楼上的口决是铝导线的过流量.大家要注意铜线是生级算的!!

网友Q:
下面引用由朱恩清在 2005-12-17 9:17:00 发表的内容:
  欧姆定律、传输线方程是主要的理论基础,此外,还应该依照相关的标准规范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