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5-12-16):
 各位大师,请教了:
 我在使用伺服时,会出现伺服误动作的现象,造成撞车,还查不出原因
  不知道是plc控制的问题,还是伺服本身错误??

网友A:
查不出原因,信号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如果需要被人帮助,最好能将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好吗?

楼主:
多谢了, 我是搞子午线轮胎成型机的, 比如说成型机的传递环出现的问题:本来它应该上完胎冠后回到等待位,可是它却失去控制,快速的撞到了成型鼓的尾架上(等待位在尾架之前,不应该到尾架的)

网友C:
查看等待位开关了吗,是不是位开关有问题.你使用的司服控制器是哪的,我想PLC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这个定位不是靠开关的,是靠伺服来定位的,我用的是AB的PLC。

网友D:
那你是如何回原点的?伺服也有累积误差啊

网友E:
等待位(原点)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原点是靠开关找到的,可是其他的位置是伺服定位的,即使是累计误差也不至于突然间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啊!!  而且发生时好像是失去控制似的,运动的速度非常快.
  发生后再动就没事了.

网友F:
你查了PLC的程序没????伺服只是被控制动而已,执行PLC的命令,是被动的,怀疑它干什么!!!
伺服定位???请指教,谢谢!

网友G:
    "本来它应该上完胎冠后回到等待位,可是它却失去控制,快速的撞到了成型鼓的尾架上",看起来好像电机走了反方向。
    它上完胎冠后确实有下一步的动作了,只是方向不对,你是让它回到0点,会不会是编码器反馈的位置有误?建议你查查编码器接线是不是有干扰信号。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不得不怀疑PLC程序问题,以及PLC和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通讯干扰。

楼主:
可是PLC程序平时是正常的啊,而且条件也很多,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间错误呢?  是PLC程序不稳定???  我用的是AB的PLC.

网友H:
伺服电机过冲了?刚性有没调够?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累积误差

网友E:
能不能说说你这个动作是怎样一个动作。我觉得是条件在某个瞬间超出了正常范围。所以程序就不能正确执行了。分析一下当时那个时刻是不是跟你的程序条件有背。

网友F:
解铃还须系铃人!昨天我在调试一台设备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明明编的数据只有100MM,但是却撞到了500MM处的限位!!查了好久,最后发现在实际位置显示处,有一个相对坐标值,问编程人员才知程序中有起点设置,没有设置时,系统将随机选定.打开一看起点时430MM.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以上事例希望对楼主有用!!
另外,再次恳求哪位大虾告诉我什么是伺服定位???谢谢!

网友I:
plc 本身出问题很少。你看看程序有些什么错误没有,最好是出错时候保持原状,再一个个的排查,这样容易找出故障原因。效果不错的。
   一步步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