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式编码器

楼主(2005-12-16):
 请教:各位
 绝对值编码器比增量式编码器定位更准确,减少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比增量式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好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比增量式编码器定位更准确,减少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比增量式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好在什么地方”
好就好在“绝对式”上,它提供的信号就是当前的实际位置信号,与之前的状态无关。而增量式的信号,位置是靠累加得到的,只要错了一步,以后自然就永远也对不了。

网友B:
其实控制精度应该是一样的,由于成本不同,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产品,同等分辨率情况下,个有个的优点,2者应该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区别。

楼主:
多谢两位了!!
 不过我更同意刘老师的观点!!

网友A:
我和老宋的观点没有矛盾的地方,因为你只问绝对式比增量式好在哪里,我当然只说绝对式的优点。如果均衡来看,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劣之分。针对具体的应用,则要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周边配套设备规格、成本预算来具体考察了。

网友C:
那这两种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呢?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大吗?是不是都需要不同的接口来处理信号呢?

网友D:
绝对式的输出信号直接用一块卡接收,而增量式的应该是通过一个细分盒放大后再被卡接收,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D:
绝对式的输出信号直接到一块接收卡,而增量式的必须通过一个细分盒放大后才能被卡接收,不知道对不对,学习中......

网友E:
在这个网“传感器与仪表”BBS栏精华贴,有一个绝对值编码器输出与应用的介绍,及他和增量值编码器的不同的介绍,可以去看看,有兴趣也可以参加讨论,点击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3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