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400如何从M440读出电流呀?高手们,求我

楼主(2005-12-16):
各位高手:
      我用PLC400与M400通信,用得是0PKW,6PZD。能读写频率,但就是不能读出电流,好像是和M400的参数设置有关呀,高手能告诉我吗?

楼主:
这里没有高手吗?
都没有人回答我?

网友A(2006-01-23):
默认得参数只有反馈速度,你需要读取电流需要设置参数:P2051。3=27(PZD字3)

网友B(2006-04-23):
where 说的是

网友C(2009-03-17):
P2051.2=27

网友D:
如果你的程序已经编写好了,没有用到6个过程字,你又不想再重新编写读写程序,就像上面几个楼主说的吧P2051=27定义为第一或第二个字都行,如果PZD3程序以前没有使用,你要重新添加程序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