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教ASCⅡ和RTU区别

楼主(2005-12-16):
PLC在作为从站时,是否能使用RTU方式来和上位机通讯?如果能的话,怎样将默认的ASC2模式变更为RTU方式?谢谢!

网友A:
PLC作为从战时,可以使用RTU方式和上位机进行通信,将PLC的M1143设置为ON就是RTU模式。

网友B:
不行把,好象RTU方式只能做主站把

网友A:
为什么RTU方式只能做从站?

网友B:
rtu 方式时 plc只能作主站
要想做从站,只能用ascii方式

网友A:
你们有没有MSN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