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熔快烧

楼主(2005-12-16):
各位老师和师傅
我们公司的直流电机用MENTOR II 直流调速装置,800A、900A的快熔经常烧掉,有时候在停机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赐教!!
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可能是在反桥逆变的时候出现了环流。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烧快熔的情况建议检查一下晶闸管吸收回路和脉冲,看是否有缺脉冲的情况。另外如果随机出现的几率比较打的话可以检测一下是否有干扰。

网友B:
可能是正桥或反桥已有可控硅损坏。试一下高速能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