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习题(转)

楼主(2005-12-16):
技能运动会理论复习题
一.填空:
1.在热电偶测温回路中,只要显示仪表和连接导线两端温度相同,热电偶(总电势值)不会因他们的接入而改变,这是根据(中间导体)定律而得出的结论。
2.热电偶产生热电势的条件是(两热电极材料相异)、(两接点温度相异)。
3.分度号S、K、E三种热偶中,100℃时的电势分别为(0.645mv)、(4.095mv)、(6.317mv)。
4.用热偶测量温度时,其连接导线应该使用(补偿导线)。
5.补偿导线是热偶的延长,但必须考虑热偶冷端的(补偿)。
6.弹性式压力计是根据弹性元件的(变形)和(所受压力)成比例的原理来工作的。
7.常用的弹性式压力表有(膜片)式、(波纹管式)和(弹簧管)式。
8.膜片式压力表主要由(测量系统)、(传动系统)、(指示系统)、(表壳接头)部分组成。
9.精密压力表精度等级较高,一般有(0.6)、(0.4)、(0.25)级。
10.电接点压力表在压力低于下限或压力高于上限时均可发出(报警信号)。
11.活塞式压力计一般分为单活塞、双活塞两种,其工作原理是(静压平衡)。
12.活塞式压力计上的砝码标的是(压力)。
13.气体压力变送器可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按(位移平衡)原理构成的压力变送器和按(力平衡)原理构成的压力变送器。
14.1千克力=(9.8)牛顿       1MPa=(10×6)Pa
15.单位时间内流过的流体以体积表示的称为(体积流量),用(Q)表示。
16.气体的密度随(温度)升高而减小,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17.气动差压变送器一般都是基于(力矩平衡)原理工作的。
18.气动差压变送器在结构上由(测量 )和(力-气转换)两部分组成。
19.差压变送器的膜盒内充有(硅油),它除了传递压力之外,还有(阻尼)作用,所以仪表输出平稳。
20.玻璃液位计是根据(连通器)原理工作的。
21.静压式液位计是根据流体(静压)平衡原理工作的。
22.法兰式差压变送器的型号后面带"A"表示可进行(正)迁移,带"B"表示可进行(负)迁移。
23.浮筒式液位计测量液位是基于(阿基米德)原理。
24.浮球式液位计是根据(恒浮力)原理。
25.一个10的电阻上加载220VAC电压,那么流过此电阻上的电流在理论上应该是(22A)。
26.因半导体中掺加的杂质不同,含杂质半导体可分为(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两类。
27.PN结的特性是(单向导电性)和(电容效应)。
28.二极管的击穿分两种,一种是(雪崩)击穿,另一种为(齐纳)击穿。
29.数字电路中三种最基本的逻辑关系为(与)、(或)、(非)。
30.自动调节系统主要由(调节器)、(调节阀)、(调节对象)和(变送器)四大部分组成。
31.自动调节系统按调节器具有的调节规律来分,通常有(比例)、(比例积分)、(比例微分)、(比例积分微分)等调节系统。
32.在测量过程中,由仪表读得的被测值与真实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称为(测量误差)。
33.系统输出的被调量和输入端之间存在着反馈回路的系统为(闭环)系统。
34.调节阀所能控制的最大流量Qmax与最小流量Qmin之比,称为调节阀的(可调比),以R表示。
35.在物理学中,流体的液位用(L)表示。
36.流体的流量与其压力成(方根)关系。
37.调节阀前后压差较小,要求泄露量小,一般可选用(单座)阀。
38.调节阀调节低差压,大流量气体,可选用(蝶阀)。
39.即调节,又要切断时,可选用(偏心旋转)阀。
40.汽包给水调节阀应选用(气关)式或附加保位阀。
41.当调节阀摩擦力大,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需要采用(阀门定位器)。
42.气动调节阀中阀门定位器包括(电气)阀门定位器和(气动)阀门定位器。
43.可编程调节器采用国际标准模拟信号,即电压(1~5V),电流(4~20mA)。
44.PMK可编程调节器共有三类模块,它们分别是(输入模块)、(控制运算模块)和(输出模块)。
45.在自动化领域中,把被调参数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平衡状态)称为系统的静态。
46.动系统中静态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
47.在热电阻温度计中,R0和R100分别表示(0℃)和(100℃)时的电阻值。
48.仪表测量中的五大参数是(温度)、(压力)、(物位)、(流量)、(在线分析)
49.锅炉汽包液位一般用(给水流量)、(蒸汽流量)、(汽包液位)组成三冲量液位控制系统。
50.250Pa=(25)mmH2O
51.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
52.管道内的流体速度,一般情况下,在(管道中心线)处的流速最大,在(管壁)处的流速等于零。
53.若(雷诺数)相同,流体的运动就是相似的。
54.中差压变送器的膜盒比高差压的(大),而比低差压的(小)。
55.转子流量计是属于(恒压)降流量计。
56.涡轮式流量计是一种(速度)式流量计。
57.涡轮流量变送器应(水平)安装。
58.用压力表测量液位时,仪表安装的高度应与零液位的高度(相同),否则,应对(高度差)进修正。
59.摄氏100℃,相当与华氏(212)℉。
60.温度越高,铂、镍、铜等材料的电阻值越(大)。
61.集散控制系统I/A’s是(FOXBORO)公司的产品。
62.继电器的动作功率越小,其灵敏度越(高)。
63.调节阀的理想可调比取决于(阀芯结构)。
64.实际可调比取决于调节阀的(阀芯结构)和(配管状况)。
65.过程控制计算机软件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66.按集成块的功能分为(数字集成电路)和(模拟集成电路)。
67.实现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转变过程为(整流)。
68.典型的整流有(单相半波整流)和(桥式整流)。
69.数字信号的另一个来源是采用各种数字式仪表测量(温度)、(压力)、(流量)、(速度)等物理量,产生数字或脉冲信号。
70.数字量信号不需要进行(A/D)转换,可以直接经数字输入借口与(计算机)连接。
71.为了实现微机对生产对象的控制,必须把计算结果送给相应的(执行机构)。
72.执行器所要求的信号分为(连续的控制电压、控制电流信号)和(数字量或开关量信号)。
73.执行机构所要求的连续的控制电压、控制电流信号作用于各种(调节阀)、(显示记录仪)、(伺服机构)等。
74.压缩机入口应选(气关)式调节阀,加热炉燃料气系统应选用(气开)式调节阀。
75.继电器的三个主要机构是(接收机构)、(中间机构)、(执行机构)。
76.调节器的比例度越大,则放大倍数(越小),调节作用就(越弱),余差也(越大)。
77.气动调节阀调校的主要项目有(基本误差)、(回差)、(始终点偏差)和(额定行程偏差)等四项。
78.管道连接的方法常用的有(螺纹连接)、(法兰连接)和(焊接)三种方式。
79.FOXBORO公司的I/Asevies系统控制回路由控制处理机中的(Block)和(Compound)组成。
80.已知仪表的读数是495℃,修正值为+5℃,那么测量温度的绝对误差是(-5℃),被测介质的实际温度为(500℃)。
81.1mmH2O是温度为(4)℃纯水1毫米水柱所产生的压力。
82.为了避免阀门对液体造成扰动,流量调节阀应装在被检仪表之(后)。
83.在联锁系统中,若要求现场自保电磁阀常带电,自保时失电,应选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84.在自控系统中,仪表位号首位为F代表(流量),D代表(密度)。
85.数字电路中的基本逻辑关系有(与)(或)(非)三种。
86.差压流量计正压管线不畅,仪表指示偏(小),带反吹风差压表正压管嘴不畅,仪表指示偏(大)。
87.安装在管线上,感受到设定压力而送出报警信号的仪表装置是(压力开关)。
88.加热炉燃料气系统应选用(风开)式调节阀,而其进料系统应选用(风关)式调节阀。
89.差压式流量计包括(节流装置)、(导压管)、(变送器)三部分。
90.常用电缆分为(电力电缆)电缆和(控制电缆)电缆。
91.联锁线路通常由(输入)部分、(逻辑)部分和(输出)部分组成。
92.按误差本身单位不同,误差可分为(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和(引用)误差。
9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设在管道的(下)半部,在导压管的最高点应装设(集气)器,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点设在管道的(上)半部,在导压管的最低点应装设(气液分离器)器
94.流量装置被检仪表前直管段长度可取流量计运行管直径的(30)到(50)倍,被检仪表后直管段长度取直径的(10)到(15)倍。
95.涡轮流量变送器输出信号的(频率)与流量成正比。
96.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通常用来推动(直通单座阀)、(双座阀)、(三通阀)、(角型阀)等,它直接安装在(阀体)上与(阀杆)相连接。
97.应用最广泛的工业核仪表是(料位计)、(密度计)、(厚度计)、(核子称)。
98.自动调节系统

网友A:
够经典!加精、置顶!
有两个答案待榷:
9.热电偶供电为:(1)
1)直流    2)交流   3)三相交流    4)不供电
▲我觉得应该答(4)
四.问答题:
3.          什么叫直流电流?
答: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变化,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均相同,其方向也始终不改变
▲只要方向不变就是直流电流,大小随时间变化仍然是直流电流。

网友B:
我也顶一下

网友C:
感谢,非常棒!!!

网友D:
是学习的好资料,长不少见识.谢谢

网友E:
好东东,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F:
感谢您的文章

网友G:
谢谢不错的题材,值得收藏。

网友H:
      (14)题: 1Mpa=1000*1000Pa

网友I:
这种资料用处最大了,多多益善啊。谢谢楼主!

网友J:
好工夫,楼主从事何种工作?

网友K:
很好,我喜欢。谢谢。

网友L:
谢谢,这个对我很有用。

网友L:
希望以后还有这类资料。

网友M:
周公真是慧眼,看来是仔细的看了。

网友N:
补偿导线又分延伸型(X)和补偿型(C)两种,延伸型(X)补偿导线和热偶电势就完全相同.

网友O:
热电偶本身不用电源,但是要远传的话就需要电源啊即温度变送器!!

网友P:
好东西,大家可不能错过呀!谢谢!

网友Q:
好资料,值得做仪表的学习

网友R:
呵呵,我也顶一下

我是菜鸟!

网友:
能不能说说从哪转来的?我想要那几道习题的图

网友S:
有些题目的答案还有待商榷。

网友T:
月影孤星,你能说说是哪些题目答案有问题吗,谢谢啦

网友U:
热电偶是用直流电源的哦

网友A:
 热电偶的冷热端电势由温差产生,不需要电源。

网友V:
我也喜欢!因为有真知.

网友W:
很好,但是我个人感觉,现在的仪表工还应当了解PLC,QCS,DCS等系统,这才能更好的维护!

网友X:
很好!!! 11.一台测量变送器,量程为6MP,当变送器显示50%时,测量输出值应为;(4) 1)1MP 2)2MP 3)3MP 4)4MP 答案好像是(3)

网友Y:
很好,我也一直在作仪表工考试的工作,有兴趣可以联系killerclass@163.com

网友Z:
挺好,多些注解就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了

网友N:
灵山:
如果测量范围为1-7MPa,当变送器显示50%时,测量输出值为4MPa.

网友X:
to:hukan
应为3.5MPa

网友X:
to:hukan
我看错了量程,以为是0~7MPa,你是对的。

网友AA:
很好!
我喜欢.

网友N:
to:灵山
1- 2- 3- 4- 5- 6- 7
4 20
0% 50% 100%
妥否

网友N:
to:灵山
1 2 3 4 5 6 7(MPA)
4 12 20(MA)
0 50 100(%)
妥否

楼主:
资料来源于网络,非个人所有.大家看得上才有用!

网友AB(2006-05-31):
4)有一台气动差压变送器,表量程为25000Pa,对应的最大流量为50t/h,工艺要求40t/h时报警。问:(1)不带开方器时,报警值设在多少?(2)带开方器时,报警值设在多少?
解:1. 不带开方器时对应40t/h流量的差压
ΔP1=25000×(40/50)2=16000Pa
对应40t/h流量的输出
P出1=(16000/25000)×80+20=71.2 KPa
所以报警值S=71.2 KPa
这个报警值是依据什么算出来的?
这个P出1=(16000/25000)×80+20=71.2[/b] KPa什么意思?
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C:
可以 大家有什么看法都说说 谢谢楼主了

网友AD:
55题
电容式差压变送器是电3型表,
55.电容式差压变送器无输出时可能原因是(1、2)
1)无电压供给    2)无压力差    3)线性度不好
无压力差时应该有4mA输出的
答案应该只有1

网友AD:
   4)有一台气动差压变送器,表量程为25000Pa,对应的最大流量为50t/h,工艺要求40t/h时报警。问:(1)不带开方器时,报警值设在多少?(2)带开方器时,报警值设在多少?
解:1. 不带开方器时对应40t/h流量的差压
ΔP1=25000×(40/50)2=16000Pa
对应40t/h流量的输出
P出1=(16000/25000)×80+20=71.2 KPa
所以报警值S=71.2 KPa

这个报警值是依据什么算出来的?
这个P出1=(16000/25000)×80+20=71.2 KPa什么意思?
望各位大虾指教!!
1\ΔP1=25000×(40/50)2=16000Pa计算40t/h时压差.其中2应该是 上角标2,也就是平方.报警值应该就是16KPa.二次表量程为0-25KPa
也就是变送器来4-20mA信号达到14.24mA(=4+[(20-4)*16/25])时二次表报警.
2\ΔP开方1后报警应该是40t/h,二次表量程为0-50t/h.也就是变送器来4-20mA信号达到16.8mA(=[4+(20-4)*40/50])时二次表报警.

网友AE:
市面上有《仪表工习题集》。这个好像是某厂仪表工上岗考试题。

网友AF(2006-08-25):
谢谢了,有时候要出一些题目,比较麻烦,看了这个以后,可以借鉴很多!

网友AG:
变送器不会是从0~6mpa吗?

网友AG:
变送器不会是0~6mpa吗???

网友AG:
变送器的不会是0~6mpa吗???

网友AH:
挺好,帮助学习

网友AI:
有两个答案待榷:
9.热电偶供电为:(1)
1)直流    2)交流   3)三相交流    4)不供电
▲我觉得应该答(4)
四.问答题:
3.          什么叫直流电流?
答: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变化,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均相同,其方向也始终不改变
▲只要方向不变就是直流电流,大小随时间变化仍然是直流电流。

我认为周公说的对!

网友AJ:
大家都很仔细

网友AK:
支持,受益匪浅

网友AL:
不错啊,很好的东西!

网友AM(2007-02-24):
可以作为热工专业的题库,谢谢

网友AM:
灵山提到的第11题,本人也觉得答案不妥,应该选(3)。列如,一台罗斯蒙特压力变送器,工作压力0-6MPa,用手操器取3-5MPa对应4-20毫安,当变送器显示50%时,测量输出值才应该为4MP。

网友AN:
大家好,偶是新手,请问哪位大虾有教材电子档可否mail一份给我
eskimo_zhou@126.com[/u]感激不尽

网友AN(2007-04-13):
请高手介绍基本知识学习的书!!!!!!!
外行!,想学习!!!

网友AO(2009-03-04):
很感谢你的文章,这对我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