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哪位会电气元件的布置啊?

楼主(2005-12-16):
我现在有11个继电器 10个电磁阀 还有一个交流接触器,以及PLC等部件,老师让我画一个电气接线图! 请问哪位能指导下我啊? 谢谢啊!

网友A:
怎么知道法啊这个
呵呵

网友B:
你的题意不是很清楚,但大体应该将PLC的输出点去控制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再将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去控制负载与电磁阀。

网友C:
不给原理图,不介绍工作情况与设备状况,如何画布线图??

网友D:
你的要求的没有..还有给的型号也没有... 要实现什么功能啊...这些怎么説啊??

网友E:
应该有逻辑条件才行

网友F:
支持满文军的说法.大体应该将PLC的输出点去控制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再将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去控制负载与电磁阀。

网友G(2006-01-23):
我可提供.只是你的具体要求.工作方式;方法请告知.XUWEI2QQ@163.COM

网友H:
小电流、高电压和小信号分开。避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