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用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算速度

楼主(2005-12-16):
编码器50/转,高速计数器HC0能计出脉冲总数,但取不出250毫秒内的脉冲数,请指教。

网友A:
定一个250毫秒计时器:计数器触发一次操作:

1 读数(把HC0的当前数取出,存到一个地址)
2 置数:修改HC0当前值为0

计数器触发操作结束
接着计数,下一次250毫秒继续。。。

计算每250毫秒取出的计数数值,应该是:
转速(rpm)=取出的数*4/50*60 rpm
要是找个60脉冲/转的编码器,计算就都是整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