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PROFACE应用

楼主(2005-12-16):
请问如何用程序切换PROFACE的画面!

网友A:
你用的是甚麼plc?

网友B:
屏有和PLC通信用的字元件,设定好以后可以向D赋值

网友B:
可以用PLC的字元件切换,也可以用PLC的位元件加屏的D脚本完成

楼主:
谢谢寒冰,但我还不是很明白,能说清楚一点吗?我用的PLC是三菱FX2N的,我的邮箱地址:itxai@163.com

网友B:
我说的是GP37W2-BG41的屏,它有自己的储存器LS,LS0000-LS0019是系统数据区,LS0000是当先显示画面号,LS0008是改变显示画面号,你在GP的编辑软件里面可以指定PLC和屏通信的DM的起始地址,比如是DM0000,那么你修改DM0008的数值就可以改变画面号。

楼主:
我的屏是GP2000的,编辑软件里定的是D0000,那么我是不是把D0000作为显示画面,把D0008作为改变显示画面呢?

楼主:
sorry,我搞错了,我的屏是GP2500S

网友C:
我业不会,各位请赐教

网友B:
在画面编辑软件里面要指定开始的储存起编号

网友D:
不论是GP37W2、GP2500S,它的系统区结构都是一样的,它共有20个地址,一般与PLC通信后,自动会占用20个地址,起始地址设定在GP设置-->模式设置-->系统起始地址设置中,前8个地址是由GP-->PLC写入,后面是PLC-->GP写入,所以要改变显示画面用第9个地址,如果起始为D0,那就是D8了。

网友E(2006-02-08):
请问各位前辈:gp2500s在数据传送时出现乱码是啥原因

网友F:
乱码?
字体设置对吗?

网友G(2009-01-09):
很好,我也是刚学proface 程式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