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主轴电机

楼主(2005-12-16):
问各位一些问题
本系统要切割PCB板,不知选择的刀具主轴电机转速大概多快才能胜任.
还有主轴电机应该不能用伺服电机?
对于数控卡,譬如固高的,其脉冲量的速度模式一般不能用来控制象主轴电机等高速转动的电机?

一般主轴电机要控制转速怎么做?主轴电机+变频器+IO模拟量卡??

网友A:
我以前在PCB厂做过一段时间,专门修数控钻孔机和PCB数控铣床,

这里的PCB在做的时候每块基板上都比较大,每块板上都有多个单元,每个单元就是一块板。每块大板做完后再用冲床冲成一块快小板,或者用切割机切割,切割用的刀具有点象圆盘锯片,很多齿,但比较小,直径大概30到70毫米的样子,齿边呈V形,所以我把这个机器叫V-CUT机。
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调速器加普通交流马达而已。转速3000以下。好的也就是变频器+交流马达。

不知道和你那个是不是一样的。你的要求有多高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3000转能切的动吗,好像不行吧

网友A:
我印象中应该在3000以下,具体多少我也记不清了,具体操作的时候所需要的转速靠操作工根据经验调整。
我离开PCB行业有7个年头了。

网友B:
V-cut 約12,000rpm
PCB成型机  30,000rpm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