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配置为从站的问题

楼主(2005-12-17):
单从站,无扩展。主站想采用PC,实现单主-从站式。现在问题是用STEP7配置profibus从站后,其SF和BF都红灯,但其内部程序却能正常运行,初次接触PLC,在线等候大家赐教。
profibus从站HardWare组成为:
  1.电源模块:PS 307 5A
  2.cpu:CPU 315-2 DP
  3.空
  4.ETHERNET:CP 343-1
  5.数字输出模块:DO16xRel. AC120V/230V   Q address 4-5
  6.数字输入模块:DI16xDC24V  I address 8-9
CPU的DP部分配置为:
  address:2   (从站地址)
  subnet:PROFIBUS(1),9.6Kbps,DP
  Operating mode: 选中Dp Slave ,未选中“Test,Commissioning,routing"
  Configuration:
   1  MS  ——  ——  O 8  2 Byte  Unit
   2  MS  ——  ——  I 4  2 Byte  Unit
OB1中让Q4.0和Q4.1每隔一段时间循环输出”1“

检测无误,下载后SF和BF就都红灯了。由STOP拨到RUN,有一小段时间,SF和BF不亮。但过一阵子就亮了,然后OB1里面的程序就开始正确运行了。
顺便提一下:将此S7-300配置为主站,然后让其单独运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现象:PC主站不停的给profibus从站发指令,当起初一段,也就是SF和BF不亮时,从站不响应指令(未回传数据)。但0B1程序运行后,就可以接收和响应PC给它发的指令了。
    我的MSN是 chjie9983@hotmail.com, 在线等待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A:
只有您的主战配置好了以后,从站才不会亮BF。请检查主站的配置情况。

楼主:
谢谢回帖,我的主站是用的PC,不知您是否能提供此类帮助呢?

楼主:
现在是想自己做个简单的主站与PLC从站通信,单主从式的。看过”PC作为ProfibusDP单主站的实现“这篇帖子,感觉还是有很多没弄明白

网友A:
自助资料库有下载,可以参考。

楼主:
自助资料库 等待授权中

网友A:
自助资料库没有限制,只要是工控网的注册用户就可以下载。

楼主:
提示要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