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放大器故障

楼主(2005-12-17):
三菱伺服放大器型号:MR-J2S 350A。故障代码:AL16
正常使用时出现该报警,更换放大器后OK,应该是放大器故障所致,兄弟对此知之甚少,有请各位援手。

网友A:
查运动控制器中的错误代码,确定故障内容

网友B:
故障代码:AL16
故障内容: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1.接头CN2没有连接好.              正确接线
2.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3.纺码器电缆故障                  修理或更换电缆
  (断路或短路)

楼主:
谢谢!更换放大器后完全OK,应该是和编码器、马达无关,放大器本身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会导致这种故障的出现?

网友C(2009-07-19):
如果换放大器就解决了,就是放大器的问题,编码器与伺服是采用串行通讯的,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要修的话可以联系我的邮箱zhang19791719@sian.com

网友D:
硬件问题了  需要   维修了

网友E:
专业维修三菱伺服放大器13556213286

网友F:
现有二手50W MR-J2S 系列三菱伺服电机出售,价格优惠,可同我联系:wangyou_1001@126.com

网友G(2009-08-23):
引用 楼主:
谢谢!更换放大器后完全OK,应该是和编码器、马达无关,放大器本身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会导致这种故障的出现?

感觉不一定是放大器问题。

有时CN2接头会出现松动,在你更换放大器时又接好了。

只是有可能。

网友H(2009-09-26):
  各位师兄,第.我今天用一个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350A,想用伺服务通用软件设置参数,可是通讯超时,跟我没有接放大器一样,用的软件是SETUP154C.希望大家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一次通讯.以及还想试试,通过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把参数写入和导出,怎么弄.谢谢大家帮忙.邮件:zengrj521@163.com

网友I(2011-11-07):
各位师兄,第.我今天用一个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350A,想用伺服务通用软件设置参数,可是通讯超时,跟我没有接放大器一样,用的软件是SETUP154C.希望大家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一次通讯.以及还想试试,通过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把参数写入和导出,怎么弄.谢谢大家帮忙.邮件:zengrj521@163.com。三菱伺服放大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