渦街流量计传感器被冲断

楼主(2005-12-17):
我们使用的渦街流量计,没有信号输出,经查实是传感器被冲断了,换了几个厂家的都这样,不知怎样解决,紧急求教。

网友A:
多大流量呀,怎么会被冲断的,是不是液体不满管呀,存在气蚀现象,安装位置调整一下。我们这里以前也损坏了两台涡街流量计,原因是腐蚀液体渗入传感器造成的,今年初选择了一台上海横河的旋涡流量计使用至尽还算正常。

网友B:
是不是压力这个参数没有选对
有可能跟冲击压有关

网友C:
这个问题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期待答案!~~

网友E:
估计是测量蒸汽时管道内产生水锤现象造成的

网友D:
什么是水锤现象啊?能有把传感器冲断这么厉害吗?

网友F: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G:
不足为怪!
横河的探头是做在发生体里面得,抗冲击能力强一点。
主要还是国产的流量计做得太垃圾!

网友H:
你用的是谁家的产品,太次勒.我用石家庄的还可以勒.

网友I:
能更具体一些吗?

网友H(2006-01-18):
我同意马HBIN的说法,石家庄奥森的涡街是不错,他们的涡街是和俄罗斯合作的,我们用过一直感觉不错。

网友J:
请问不同厂家的涡街探头是否通用?

楼主:
石家庄奥森?怎么联系?谢谢!

网友K(2006-03-07):
可能是选型不当,口径太小的缘故。也可能是测量蒸汽时管道内产生水锤现象造成的。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L:
测量的介质是是什么?楼上说的对;测量蒸汽时管道内产生水锤现象会造成冲断的。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网友M:
应该是压力过大的原因吧!
或者口径不合理了。

网友N:
可能是选型上出了问题,型号不符合要求。

网友O(2006-04-13):
主要是因为共振引起的,现在的产品都存在这个问题,但被好多人忽视了,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soutoutuo008@sina.com

网友P:
如果是导电介质改用电磁比较好

网友Q:
我看主要原因是因为冲击力过大造成的。这个应该算你们厂家操作失误造成的。就现在而言,传感器技术很成熟,不会哪个厂家的会出这样的产品。横河的就不断了吗?很难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