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高手,富士G11

楼主(2005-12-17):
请教变频器高手富士G11变频器,380V的输出只有240V,请教请教

网友A:
正常。富士变频器变频器有自动电压调整(AVR)功能。此参数也与转矩提升,节能运行有关。P11S在50Hz时空载只有150V输出。

网友B:
把节能指令(H10)设为1

网友C:
节能运行H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