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称重传感器的精度

楼主(2005-12-17):
 请教:称重传感器的精度
请教:称重传感器的精度
   传感器的技术指标
   量程0.01-10   T
   灵敏度1-2.5MV/V
   拱桥电压  12V
   输入阻抗 380+20
  请教以上的含义:灵敏度1-2.5M/V,拱桥电压  12V满量程是否为12X2.5=30MV.满量成为10T 1MV=10/30=0.33T.精度其不是很低.

网友A:
可否把问题说明白点,我给你解答。

楼主:
   传感器的技术指标
   量程0.01-10   T
   灵敏度1-2.5MV/V
   拱桥电压  12V
   输入阻抗 380+20
  请教以上的含义:灵敏度1-2.5M/V,拱桥电压  12V满量程是否为12X2.5=30MV.满量成为10T 1MV=10/30=0.33T.精度其不是很低.
    目的是传感器能否精确称重
    如何转变为标准信号,精度能达多少

网友A:
灵敏度1-2.5mV/V表示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其含义是每V输入电压对应的传感器的额定输出,额定输出就是满量程对应的输出。
供桥电压是指传感器的工作电压,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的检测电路通常是采用四个应变片组成的差动电桥。
输入阻抗是指传感器接供电端的阻抗。
1MV=10/30=0.33T,要用量程除以信号是想表示什么,没理解你问的意思,可否说明白点,你想了解传感器的什么指标。GB7551-87精度指标是一额定输出百分比表示,GB7551-97则引入国际惯例,采样分度表示误差的方法。

网友A:
想转换成标准4-20mA或0-5V等信号配个变送器或放大器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转换成标准4-20mA或0-5V等信号配个变送器或放大器),那它的精度是多少.
 请教:(灵敏度1-2.5mV/V表示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其含义是每V输入电压对应的传感器的额定输出,)拱桥电压为12V,总量程到底是12X1,或12X2.5还是12X1.5等,1-2.5mV/V我们到底应取那个值.

网友B:
缺少一个指标:分度。通常传感器的分度为1/3000满量程。当然,也有,1/1000,1/4000,1/6000,等。

楼主:
请教:样本上却没有分度这个参数,它有何作用,请教贵公司的网站地址.谢谢

网友C:
那有你这样算精度的,精度应该是等于所有误差的平方总和的方根

网友D:
‘通常传感器的“分度”为1/3000满量程’?

网友B:
比如:3kg的传感器,其分度值为1g,其输出信号的变化是以1g为变化单位。

网友A:
分度是国家标准GB751-1997引入的国际惯例对传感器精度的表示方法,不一定都是3000分度,

网友D:
是对秤的精度还是对传感器的精度?

网友A:
GB7551-1997,传感器的标准

网友E(2007-07-24):
我现在也正要用到秤重传感器与PLC连接,请问该如何调整。如果接12V电源,加力10T时输出电压为12-30毫伏,具体值是否要用电压表测量。如果要变成0-10V电压信号,接到变换器上加力10T,调整到变换器输出为10V电压即可?

网友F:
称重传感器怎么简单判断好坏

网友G:
你如果供桥电源是12V,传感器灵敏度是2.5MV/V,那最大输出是25MV,那么传感器输出信号就是0-25MV,订做一个变送器,输入0-25MV,输出0-10V,输入到PLC的模拟量模块。最好推荐使用4-20MA。
如果你想把最大10T输出10V,你可以换算一下。

网友H:
个人认为只讨论传感器的精度没什么实际意义,要根据现场的安装条件及信号处理方式共同决定。传感器的精度一般来说都足够满足工业上大多数场合,特殊要求的只能定做,价格嘛,谁用谁知道!

网友I(2007-09-02):
求称重式上料系统,改系统为刹车片成型模具加料,模具模腔数16个,单模腔要求原料重量在15-50克,精度+-0.5%,原料为橡胶粉、铝粉、铜粉混合物。有生产此设备能力的联系我QQ15733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