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师傅

楼主(2005-12-17):
李师傅:请问有台90KW富士G11变频器换模块后接小马达试机,输出只有240V加速时有力达到设定频率后没力请问哪里问题排除模块和驱动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

楼主:
李师傅,恢复过一样

网友B:
正常。富士变频器变频器有自动电压调整(AVR)功能。电压的高低也与转矩提升,节能运行有关。P11S在50Hz时空载只有150V输出。

网友A:
“没力”有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