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9148做过红外遥控的前辈多多帮忙!!!!

楼主(2005-12-17):
请问9148 发的码是不是C1 C2 C3 H S1 S2 D1 D2 D3 D4 D5 D6 共十二位为一组?每按断续键一次发两次码,两码之间隔80a a=192/455MHZ (单位为秒) D1到D6应该是按下去的为1 ,不按的为0 吧, 我把3150的I/O脚4配置成边沿触发方式对码位测量, 但是我测量出来得码位怎么也不对呀,然后我在网上看资料怎末说9148的发码规律如下 1. 码长24位,位宽840μs。2. 编码的第1、3、5……23位全为1,作为识别标记。3. 去掉1、2条中的识别标志后的纯编码中只有4位为1,其余8位为0。 4. 脉冲发射键的编码以EE开头,连续发射键的编码以EF开头(为编解码方便,接收校验后将去除以上两种识别标记)。 手动按键后,发射一次本键编码,延时40位后再发射一次。若按的是连续发射键,延时80位后,重复上述过程,直至该键断开为止。 它的电路是T1、T3与CODE之间接了二级管 我不懂得的是他怎么说码长是24位,位宽是840μs,码长不是12位吗,位宽怎摸也不是840μs 9148发码不是高电平3 a 低电平 a 代表 ‘1’ ;高电平a 低电平 3a代表 ‘0’ 第四点就更不理解了4. 脉冲发射键的编码以EE开头,连续发射键的编码以EF开头(为编解码方便,接收校验后将去除以上两种识别标记)。有这种头标志吗???? 才疏学浅清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1、9148对应的接收电路是9150;

2、一对9148+9150不过6块左右;

3、51有中断3150没有;

4、具体的技术细节 还是选用9150 或者用单片机接收 再认真看一下吧.

网友:
感谢salesLON的回答!
能推荐几种用来电压转换的片子吗,使用5V电压工作的片子可以控制3V电压工作的片子.

网友(2006-03-24):
请问SM0038与HS0038有什么区别?
谁有SM0038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