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4N33做隔离怎么输出?

楼主(2005-12-17):
有知道4N33做隔离输入怎么做吗?
他的接线和原理,怎么回事

网友A:
4N33应该是个光电偶合器(六个脚,其中有两个不用)。两个输入脚接DC5V电压后将两个输出脚导通(也就是将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导通,相当于一个开关。)因为输入部份与输出没有直接的电联系,只有光的联系。输出部份不会对输入部造成影响,所以常用来做隔离用。

楼主:
哪两个脚不用.
1/2是输入脚

楼主:
那4/5/6
哪两个是输出

网友A:
1,2输入。4,5输出。3,6不用。另外我觉得问别人问题应该稍微讲点礼貌,你说是吗?你不会是个新手吗?

楼主:
都是做技术的,客气什么啊?

楼主: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都是做技术的,客气什么啊?’应该是谁说呀?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说得好!

楼主:
哈哈,小弟失礼了

网友C(2009-08-25):
小弟近来发现,6脚不接,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在6脚和4脚之间接一个10K-220K的电阻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