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CMM321通讯模块通讯故障

楼主(2005-12-17):
 本人在WIN2000服务器上通过交换机、路由器、无线基站、LINKSYS的网桥等企业网络与码头起重机上的GE90-30PLC通讯(通讯模块是CMM321)时,经常掉包,掉包时间长达1分钟之后,PLC就没有数据返回了;重新按了通讯模块CMM321的RESTAR之后恢复通讯。使用的是SRIP TCP/IP GE 专用的工业协议;LINKSYS网桥是商业级的。希望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故障表的故障代码是什么?

楼主:
CMM321 的LAN指示灯显示绿,正常的闪烁。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网桥,或者直接与PLC通讯,试一下

楼主(2006-02-28):
不知故障代码Can't locate remote node;discarded request是什么原因造成。网关也设置了。

网友C:
你的PLC扫描时间在用自动的还是恒定的,如果是恒定的话,可能是扫描时间设定的小了,可适当的加大扫描时间,因为如果扫描时间过短的话,PLC会完成I/O刷新及程序扫描等基本动作,但外部通讯等服务有可能会暂时终止。

楼主:
多谢楼上的支持关心,我把时间改下看有什么效果,再告诉大家。

楼主:
从服务器上能够PING 通AP,PING不通PLC的情况下,但是能PING通跟PLC在同一个交换机的另一个端口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
GE PLC的技术支持电话永远是没人接的,真是没办法。

网友(2007-01-05):
CMM321通讯模块通讯故障,看看设置?

网友D:
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E(2009-12-16):
芬兰VACON变频器在矿井提升和起重行业的口碑不错,如果需要产品资料和相关案例请联系我们,我们定会全力协助!

13910422030 010-62322088-60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