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三相电压不正常的多种因素.

楼主(2005-12-17):
在一次排障过程,我用万用表测三想电压显示不缺相.但用电笔测就是缺了一相.而且那一相电笔根本就没亮,定为缺相后,但所有电机仍能运转. 不知为什么.始终不能明白,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电笔坏了

网友B:
   在排除了电笔坏了的情况下,还有一种可能,你的供电系统是三相中心点不接地系统,但其中有一相接地了,接地的这一相对地电压为0(或近似0),所以这一相用电笔测不到电压,但相与相之间的电压仍为正常的相电压。因此电机能正常运行。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不可能是电笔坏了,这个绝对是可心放心的.由于供电电源由别的部门负责无从得知是否是三相不接地系统,但我想如果有一相对地的话,那配电保护为什么不动作呢.而且如果一相对地,那那一相与任何一相的相电压应为220左右,再说,那为什么全部电机还能运转正常,而第二天此故障就自动消失.此设备为起重机.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我知道两种情况.1 高压断一相.2 变压器中性线没有接地.

楼主:
能不能说说原因,
我真的很想知道,多多指教

网友D:
电笔肯定是好的,不然测不出另外两相。
原因同意“乐此不疲”的观点。

楼主:
可能我这样的水平对高压不是很懂,请指教

网友C:
一电力变压器运行一年多没有问题.一次停工.接检修电源.发现用电笔测就是缺了一相.万用表测三想电压显示不缺相.对地电压差很多.不稳定.零线与地线有100V左右电压.零线与地线短路后电流不大.我当时怀疑系统没接地和变压器一相绝缘同时存在问题.停高压.检查变压器发现.中性线没有与接地相连.连接后一切正常.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差别.为什么.我现在也想不明白.各位请讨论.

网友E:
同意 乐此不疲的观点,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故障,如接地点断开,假设A相通过分布电容与地相连,即会造成如上故障,电笔摸A相不亮,线电压正常380V,电机运行正常,此时对地电压A相=0 B=380V C=380V

网友B:
谢谢你们的回复,不可能是电笔坏了,这个绝对是可心放心的.由于供电电源由别的部门负责无从得知是否是三相不接地系统,但我想如果有一相对地的话,那配电保护为什么不动作呢.而且如果一相对地,那那一相与任何一相的相电压应为220左右,再说,那为什么全部电机还能运转正常,而第二天此故障就自动消失.此设备为起重机.

海通先生:
    当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断开,或本身就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有一相相线接地所产生的电流,只不过是分布电容所产生的电流,这种电流不足以引起保护动作。(当然如果装有接地保护装置的另当别论)。你所说的第二天故障就自动消失,可能是故障出在你无从得知的那个部门,人家修复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复,你们分析的很有道理.
我想这样如果长时间运行对电机会有有有影响呢.

楼主:
就是说如果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有一相高压接地后是不会与地发生短路的,但用电笔测电压就是一相缺,但是此时的与地电压就发生变化,三相应该是不同的.哦明白了.真的无法感谢
看上面留言,大家是朋友说是高压缺一相,能不能在议议.

网友C:
高压缺一相.故障现象不是这样.因为这种故障很难遇到.而且现象和理论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经验少.希望大家讨论.我一共遇到过三种.贴出的是其中一次故障.

网友B:
    分析高压缺一相后的低压表现,涉及到的因素比较多。
1,变压器的有法有Δ/y、Δ/Δ、y/y、y/Δ等不同.因此在低压侧的表现也就不一样.
2,曾经有一段时期,为了节约,高压输电采用两线一地(即一根相线利用大地).
  因此只能就事论事了

网友F:
啊?“曾经有一段时期,为了节约,高压输电采用两线一地(即一根相线利用大地).”会有这种事啊?请乐此不彼前辈(通过这事我基本可以肯定是前辈了,呵呵呵)说来听听,长长我等见识,谢谢!

网友B:
  前辈说不上,可能要比你多吃几年饭,多浪费了一些地球上的物质。
  大约在74年以前我在江苏一个供电局工作时,就参与过这个工作,那时很多地方都在推广,基本上是用在10000V的输电线路上。那时的电线杆上是两根线,还有一根线是利用大地。在供电局的变电所将一根相线接入大地。而在用户的10000/400V的变压器上的高压桩头也有一个接地。
  这种用法最大的缺点是对通信干扰较大。

网友C:
一次停工.有反映电压不稳.电脑保护关机.测三相电压正常.单相有差异.地零电压很小正常.排除低压故障.通知高压检查.后来听说变压器中性线松动.在场的一位领导命令高压电工上去紧螺栓.电工不从.说违章.领导遍亲自操作.产生很大的火花.差点出人身事故.通知停高压测.处理后正常.

网友G:
看着有点渗的晃。要是正出人命,不敢想象。

网友H:
也有可能是10KV配电系统单项接地造成的。应为我国的10KV系统大多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或中性点不直接接地,单相接地后可运行2小时。

楼主:
看来泡泡先生是高压的高手,是不是电力变压器输入是三角形接法,
而输出是星形接法,是因为输出端星形的中性点没有接地,而输入的一相高压故障接地,但其接地电流没有大到保护开关的动作值.所以能运行一段时间.我想道理总是越辩越明的.

网友B:
一,10KV电力变压器一般都是Yyn0联接,即高压侧是不带中性点输出的Y接法,次级是带中性点输出桩头的Y法。
二,理想状态下,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三相电与地之间没有任何电的联系,因此如一相接地是不会产生电流的,一就使保护跳闸。
三,通常是不存在理想状态的,因线路与大地之间存有电容和绝缘电阻,因此接地相的接地电流=大地与另两相的的电容电流+大地与另两相的绝缘电阻电流。这些都属小电流范围,是不会引起电流保护跳闸的。

楼主:
在各位师傅的关心下,这个问题算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C:
说个事例.一10KV供很多变压器.发现低压电压不正常.电机发热.异音.测低压线电压.两低.判断高压问题.
高压显示接地报警.因所有变压器都相同.完全可以判断是10KV线路故障.但领导认为停所要高压测是事故.命令一名高压电工爬上高压铁塔测高压是不是缺相(严重违章!其实只要一相有电...)没发现问题.寻线检查.发现有一相在铁塔上的接头烧断.这才停电.处理后正常.事后我问那名电工.他竟然说没事.我无语...

楼主:
我有一个很傻瓜的问题,电工穿着绝缘鞋,电笔上没有回路的,电笔怎么会亮呢.
像上面我们讨论的问题,10千伏高压一相接地后,输配电部门是怎么发现的呢.我很好奇.

网友I: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断开,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如果有一相对地的话,配电保护alarm可运行2小时。

楼主:
那如果超过两个小时是不是保护继电器会动作呢

网友J:
这个帖子不错!真长见识大家都来顶一下

网友K:
电笔亮只需要微安级的电流,氖管两端电压超过 70/80 V 也会亮。

楼主:
可能是吧,这也说不清楚.

网友B:
 海通:
 我有一个很傻瓜的问题,电工穿着绝缘鞋,电笔上没有回路的,电笔怎么会亮呢.
像上面我们讨论的问题,10千伏高压一相接地后,输配电部门是怎么发现的呢.我很好奇.

  海通:根据你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来看,你应该花的时间来理解一下分布电容的问题,这个问题理解透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电容电流足以使氖管发亮了。
  10KV一相接地后,接地相对地电压为0,另两相对地的电压就不是相电压了,而是相电压×√3。正因为如此,使得系统对地的耐受电压提高了√3倍,长期这样会使绝缘老化。

楼主:
好的!在这里我也感觉到了需要学习点关于分布电容的知识.无论是在变频器论坛还是电工论坛,谢谢你的指点和回复.有些疑问总是在上下班的公共汽车上想到的

网友L:
相位偏移,有一相接地,以前我碰到一次,行车上有一相绝缘损坏,直接接地,没调闸。就是这种现象。仅供参考。

网友M:
高压缺相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那样,电机直接不能使用.
只能是变压器接地不良好,三相负载不平衡.
处理接地,调整三相负载的平衡.

网友N:
赞同“乐此不彼”的说话,其中有一相接地了,我遇到过!这样对变频或直流调速,电机都有影响!

网友O(2006-01-24):
你这样的事情,我原来长期在工厂遇见过,又是好了有时又缺相,这是因为,你们的设备有部分不合格而应起

网友P:
奇怪了,高压有一相接地以后难道零序互电流没有变化吗.零序保护不跳吗.

网友Q:
零序电流 是选择性漏电保护,只对故章线作用跳闸。

网友R:
乐此不疲  说的对
就是某一相接地

网友S(2006-03-13):
这种故障出现在三角接法里吧

网友T:
如果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看看三相负载是否平衡,N端是否正常

网友U:
有可能是零线断掉,看看零线好着没有,
我有一次遇到,害我老半天查不出原因!

网友V:
我在工作中,也有遇到这样的事,所以我现在在三相电路中/我不相信电笔了,只相信万用表

网友W:
海通.曹义说的我也遇过.当时是在一台15KW的柜上用电笔发现的.电笔.万用表.卡表都用上了.MG27是我随身携带的.笔.表绝对没问题.测其一相无线压.无电流.而电机正常.电流也正常.具体多少不记得了.绝对正常值内.但此车间还是让我马上停掉了.短暂的复查还是缺一相.电笔.表无显示..但检查三.无分钟后.没处理动任何开关.电原又恢复了正常..在此其间..使用同一变压器的另一车间运转完全正常..过去几年了.记忆尤新.还不解中..

楼主(2006-05-24):
我比较赞同高压缺相.如果是零线断的话,有人去修复时我们一定知道的啊.

网友X(2006-09-20):
“乐此不疲”和 “大家是朋友”都是高手,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Y(2007-10-15):
还是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Z: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易出此故障现象 判断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口诀 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 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 若是几乎不见亮 ,金属接地的故障。 说明: 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一般都接成Y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系统中,用验电笔触及三根相线时,有两根比通常稍亮,而另一根上的亮度要弱一些,则表示这根亮度弱的相线有接地现象,但还不太严重;如果两根很亮,而剩余一根几乎看不见亮,则是这根相线有金属接地故障。

网友AA:
不能用电笔来判断缺相

网友AB:
    我就搞不懂了,如果高压缺相的话,二次侧的线电压之间会显示不平衡的呀!根据楼主的所说,“我用万用表测三相电压显示不缺相”,我理解的意思是:三相之间的电压平衡!

网友AC:
应该是接地点的原因,这种情况我也见过,到现在还是这样,并不影响使用。什么原理我可讲不出。

网友AD:
我们公司以前也有这种情况,而且不止1次,用万用表量3相电压正常,都是200V,可用电笔量其中1相不亮,经过排查是负载端有1相接地,设备运转正常,开关也不动作。希望大家工作时细心点。呵呵。

网友AE(2007-12-18):
我想问问各位高手,我现在在四川,这里的高压输电还是用2线一地制(高压一相接地)10KV,我在这里建了个电站,想给他们的电网,送电.怎么样才能和他们的电网连接?我输出的是3相6.3KV.有人说把6.3KV升到10KV,然后在用隔离变压器10KV/10KV,在输出端也一相接地.中间用几个跌落开关,这样最省成本?谢谢大家.

网友AF(2008-01-18):
  看着有点渗的晃。要是正出人命,不敢想象

网友AG:
同意“乐此不疲”先生的观点!谢谢“大家是朋友”!

网友AG:
“乐此不疲”说但相与相之间的电压仍为正常的相电压。因此电机能正常运行。应为线电压吧,呵呵

网友AH:
遇到过日本全套生产线供电变压器次级采用三角接法,把一相接地,三相三线供电。

难道LZ是TGBC的?

网友AI: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