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方式的选择

楼主(2005-12-17):
我现在选用一只带电机直联的微型摆线减速机WB120-WD-23-250,输出转速为60转/分。
我想再增加电机调速,使输出转速为20-60转/分可调。减速机制造商不提供调速器,电机可选:三相交流、单相交流、直流、直流伺服。我现在不知该选用什么样的电机?配什么样的调速装置?希望价格不要太贵。
另外请教,直流与直流伺服有什么区别?
多谢指教!

网友A:
司服电机可实现调速功能,但不知道你的价格要控制在什么价位。

楼主:
减速机带电机总价约一千多元,调速装置我想控制在5-6百元吧.不知是否可能实现,我是电气外行,贻笑大方了!
先谢了!

网友B:
120W以下直接选带电子调速的齿轮电机,浙江华峰等好几家生产,很成熟的产品
250W以上选三相分马力电机,最好是六个接线柱的以便可以采用价廉的单相输入/三相AC220V输出的变频器,0.75KW以下变频器也就不到1千元.

网友C:
说一下功率吧.?

楼主:
谢谢老焉!请再介绍一下三相分马力电机与三相交流电机是否是一回事?如果采用单相交流电机是否可以配变频器?
120W以下的可以选浙江佳雪的单相交流调速电机或直流调速电机.电机加调速器价格1000元以下,我以前用过.但感觉档次不高,外观也不好看.
现在我用的是250W或者370W的电机,所以没找到相关的生产厂家.
请再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B:
  找温州午马吧:带电机的一体蜗轮减速箱,铝合金外壳,外型比较漂亮...东西性能也不错...
  电机配三相AC220V的(六个出线头,只是接法变一下),这样配用的变频器可选用单相AC220V输入\三相AC220V输出,价格比三相AC80V输入/三相AC80V输出的便宜些,调速比如不大的话可选迷你型机组.
  再有困难找老焉13361907602

网友D:
你可以使用交流电机,再加上变频器.

楼主:
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如果频繁启动(每分钟6-10次),会不会有问题啊?变频器会不会经常保护啊?

网友B:
小功率没问题,但要加制动电阻,大功率机械惯量大,加减速过渡过程长,可能不能满足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