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控制参数整定

楼主(2005-12-17):
用pid方式对控温,如何确定T(位置或增量算式中的采样周期)的大小?
另外,若采用时间比例方式控制输出,PWM波的周期如何确定?哪位大侠告诉我啊,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论坛上面有口诀的

楼主:
能否明示?谢谢

网友B:
引用 激情如火 帖子

网友B:
  PID的参数设置可以参照以下来进行: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您有什么好方法, 跟贴上来比比看!

网友B:
原贴我已经给你顶上去了

楼主:
山水老师:
  另外,我的题目中的问题能不能顺便解答一下。我正要使用PID控制,但有些东西不好理解,请教教我。先谢谢了。

网友C:
  PID功能的温控器不是有自整定吗,自动运算几次就会比较准了,自己设定PID参数,就要有丰富的经验了。有机会用用我们的温控,MIN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