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5-12-17):
伺服电机从机床上拆下来,不和转动部分连在一起,这种状态设备回零时伺服电机回转动吗?

网友A:
应该回转,不过大概会因为找不到零点永远不停。

网友B:
也不一定吧??如果只拆传送带,而零点感应刚好又在电机上的话,还是可以回零的!!

网友B:
不用客气,希望对你有帮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