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触摸屏

楼主(2005-12-17):
GP触摸屏下半部出现水波形滚动,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环境温度很低?

楼主:
不是呀,有20度

网友B:
可能是液晶的问题

网友C:
刷新调整一下,或者拿到销售商处检查一下

网友D:
把对比度调整一下就应该没事了,主要是视觉效果的问题.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出现故障了
最好明确一下什么时候出现这种问题
硬件故障还是要修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