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本身不就是开环吗

楼主(2005-12-17):
用的着再做反馈吗,反馈不就成伺服了

顺便问:步进电机的回零,是否就是用一个光电传感器做定位用,就可以实现?谢谢回复

Ps:在看步进电机的帖子,怎么有人提到它的反馈啊?

网友A:
步进电机本身只是一个部件而已,作为整个运动系统,理论上可以使用另外的反馈器件。是否用得到,有多大用处,这个上半年讨论过,有多种看法。
有反馈也不一定是伺服,能根据反馈对偏差进行修正,才能算是伺服。(不过,我见过两本名为“数控技术”的大专教材,上面称步进电机为“开环伺服”,呜呼,为花钱上学的人一哭)。
使步进电机时,用光电开关做原点,确实很常见

网友B:
刘老师说的有道理!还可以用行程开关!

网友C:
机械行程开关的信号抖动太大了,还是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信号清爽.

网友D:
  TO:tonysales
  什么垃圾!有你这样做广告的吗?这是技术论坛不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