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界面小数点的问题

楼主(2005-12-17):
   大家好!现在的人机界面好多都能支持显示小数点,可问题是小数点后面的数字PLC怎样才能读出来呀.比如用欧姆龙的PLC和深圳人机电子公司的MT506L做系统.我们可以在人机界面里做一个数值输入数为:23.123,可PLC好像不能识别0.123呀,怎么办呀各位老师.还有,如果我想在PLC里输入一个小数,要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能实现吗?有做过这方面的老师吗?白粥无以为报,在这里先说声谢谢啦!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OMRON什么型号的PLC,CPM1A/2A是不支持浮点数运算的.

楼主:
谢谢蓝天飞云,我的PLC是CJ1M系列呀.应该支持的.要点样PLC才能识别小数呀.

网友B:
PLC是识别23123的

网友C:
你为何不把该数在plc内就当整数计算,在hmi上显示是定义为所需的汪小数呢?

楼主:
还是没弄懂。PLC是点样识别的呀。数据格式是什么?如果触摸屏上的小数传入PLC进行数据运算。PLC支持吗?

网友D:
plc会无视你数值上的小数点,直接当成2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