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两台仪表同用一个PT100电阻信号可以吗?

楼主(2005-12-17):
一个点为PT100电阻信号,同时引入两块数显表,此接法是否正确,可参与讨论。

网友A:
没有试过,我的直觉是不可以。

网友B:
可以,不过铂电阻必须是带有四个接线柱的那种

网友C:
可以,用双支的就可以

网友D:
可以,可用双PT(铠装在一起),或者仪表带跟随输入而输出的功能

楼主:
听说有人就是用一支普通的PT100,几线搞不清楚,就挂接了两块数显,没有输出功能,竟然说正常,我觉得不能理解,以前用老的动圈试过不可以,谁能说说是什么道理!

网友E:
我觉得一般也没有这样的接法.因为电阻信号还是最终经过数显仪表的桥式电路转换出来的,如果单独的一个pt100接两块数显表,这样就不在是桥式电路了,那它的显示也就不正确了.除非这个PT100是双电阻,那分别接入两块数显表,那就对了.

网友F:
不可以,除非是双联的,本身就有两支热电阻.

网友G:
不可以,已做实验.
加温变以后可以.

网友H:
不可以,建议用双PT(铠装在一起),或者用一台仪表变送输出做另一台的输入信号

网友I:
还未入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2-20 20:38:00
不可以,已做实验.
加温变以后可以.
请教:是加了温变后共用输出信号吗?

网友J:
有3种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1,用双支的PT100热电阻,两台表分别接一支。2,用单支热电阻,然后接一个PT100的分配器,这样可以接两个表,甚至3个表也没问题。3,热电阻配一个温度变送器,有两个输出的。直接用单支接两台表,好像是行不通的。

网友K:
楼上的你知道拿里有这种温度变送器吗?请发E-mail:huangkewei808@163.com

网友G:
TO wjhhh:
当然.(串联)

网友F:
不要试图两支脚分别踩在两个磅秤上,又要求两个磅秤都能正确指示您的体重.

网友L:
好象杭州晶达有这种温度变送器,Pt100输入,1-5V,4-20MA输出,这样就可接两台数显表了.

网友M:
单支的热电阻只可以接一个二次表,不过很多的二次表是带输出的,可以在输出上再接一个二次表. 单支热电阻加温度变送器后可以接多个二次表,只是要注意二次表的连接,串联用于电流信号,并联用于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