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计算

楼主(2005-12-17):
请问各位前輩如何计算用电容量,比如我们厂里面新架一条新線日光灯50只双管的40W电源插座60只,1千瓦的电机2台,请问用多大的三相空幵,如何计算的,還有线径要多大,如何计算,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单相回路 50*60=300W I=3000/220*0.8=17A
三相回路 2*1000=2000W I=2000/1.732*380*0.8=3.8A
总电流 3.8+17=20.85A 用4平方线 25-30A的三相空开

楼主:
謝謝拉及場,乘以0.8是效率嗎

网友B:
楼主,能说明白点?
日光灯50只双管的40W电源插座60只,???

网友C:
是50只双管加60只插座了,一般制衣厂用

网友D:
同意二楼,不过我觉得2.5mm2也够了,因为有25A的开关保护。

楼主:
日光灯50只双管的单管36W,电源插座60只,每只用一台電腦(電腦200W有吗?)一千瓦電機两台,我这个是电子厂代工電腦笔记本用的。

网友E:
这样安装是不是有点问题啊?50个灯是不是要分三相安装啊?否则光电机有问题时可能空开不动作的.

楼主:
小寒老師,是用三相的空幵啊。但我不知道如何計算比较更好一点。谢谢

网友B:
2.5平方的线,20A的开关,但要保持接线时三相负载的基本平衡。

楼主:
云中跃。2.5平方的线摸的时候发燙。用钳笔量了一下31安培,(后来换了32的。

网友F:
50(盏)*36W*2=3600w 50盏 每盏2*36W
I=3600/(1.732*380*0.33)=16.6A 镇流器是旧式的功率因数为0.33
电子镇流器的功率因数为0.95
电机I=2000/(1.732*380*0.85*0.85)=4.2A
16.2+4.2=20.4A 另外插座60个I=200*60/(1.73*380)=18.2A
共38.6A 用6mm2 40A三相空开

网友A:
闪电604, 另外插座60个I=200*60/(1.73*380)=18.2A插座 I=3600/(1.732*380*0.33)=16.6A ?单相220的计算公式不用乘1.732,另外我少算了电源插座的,把电源插座电流也算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闪电和垃圾場,

楼主:
谢谢闪电和垃圾場,單相不要乘以1.73吧

网友G:
建议同一生产线的照明不要用多相电源,用单相电才是安全的保证!!

楼主:
请问怪人这又是为什麽?我擔心这样的话会三相不平衡啊。请说一下您的理由吗?

网友H:
电机和单相电路应该各自有各自的空开,然后用总空开控制其余的空开!

网友H:
我同意用4平方的国标铜线!

楼主:
小同学你的国标铜线是硬线还是软线?,32A?

网友H:
可能我说错了!看了大家的发言我糊涂了,麻烦问一下照明电路和插座是不是应该是220V的电压呀!不是380V 吧!如果是220V的话插座的电流I1=60(个)*200W/220V
电机的电流I2=1000W*2=大约是4A
日光灯电流I3=50(个)*2*36*0.8/220V
总电流I=I1+I2+I3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楼主:
楼上说的对因为是220的,我还是问刚才的是用4平方的软线还是硬线?谢谢

网友H:
如果选用的话最好是硬线(硬线的导电效果好于软线)!关于多少平方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前面可能我说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你。祝你新年越来越好。

网友H:
照明电路和插座220V 的话电流很大呀!
 200*60=12000W=12KW
I1=12KW/220V=54A
I2=4A
I3=50*2*36*0.8/220V=13A
I=54+4+13=71A
是不是太大了呀!可能不能单独用一相供电了!

网友H:
如果是71A 的话要用16平方的国标铜线了!

网友H:
我算的可能不对呀!

网友E:
晕倒!灯还没装上?

网友H:
希望诸位前辈多多指教呀!上面的算法是否正确!谢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I(2007-09-06):
我是这样算的,大家看看对不对,灯的用电电流是4KW除220与0.8的积是14.5A。电机的电流是2000W除以380与0.8的积是4.2一共是18.7。应是4平方线,25A开关

网友J:
哎 不要那么麻烦,有个6平方的线足够了!不过我认为最好用三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