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空调自动控制

楼主(2005-12-17):
   请问一下中央空调的自动控制采用PLC还是DDC控制好,我们以前用过S7-300的系统控制不是很理想。各位有何看法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根据室温自动调节风门等什么吗.说一下.我认为关键是思路.

网友B(2006-01-16):
我单位的是采用DDC控制很好

网友C:
用S7300PLC肯定能做好,关键看你是怎么做了,如果是做温度闭环控制,主要在于你的传感器安装位置是否合理,还有你的PID参数设备怎么样了

网友D:
中央空调系统效果好不好,不仅仅是控制系统的问题,还和一次的设备和布局结构的设计等关联极大。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全西门的S7——300控制系统、另外水阏执行器采用的也是西门子公司的。设计院是电子工业部十一院。未端空调主机山东中大、冷水机组约克、都应该 不错呀,硬件上应没有多大问题,我想可能主要问题出在软件上。MD西门子软件太难调了吧!

网友E(2006-03-06):
采用DDC控制很好

网友F:
空调系统的室温自动调节风门。用单回路调节器控制效果很好,我应用在厦门翔鹭化纤公司制丝工段,泉州化纤厂等。选用AI-808仪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G(2010-01-26):
直接数字式控制器(DDC)与E-PANEL控制器(DDC)是怎样安装的?两者是单独安装,还是嵌入式的即把一控制器安装至另一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