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机与HMI的网络通信

楼主(2005-12-17):
哪位仁兄,帮个忙.我用的是weinview触摸屏,如何在PC机上通过以太网口与触摸屏(MODBUS TCP/IP协议)通信.也就是怎么样编制基于MODBUS TCP/IP协议的上位机通信软件来实现远程读取HMI上的数据?
哪位高手能帮我啊,我很急!!!!!!!!!!!!!!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点迷津,伸出您援助之手啊[/b]

网友A:
那你就要知道,传输协议和发送接收的方式和地址。
具体设置先要了解触摸屏的功能,怎么发送接收和寻址的。
如果有条件可以买现成的组态软件。
能够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怎么没人顶???????????

网友B:
触摸屏应该是主,PC要作为提供数据的服务器,找个CIMPLICITY,作为从站,试试连接是否成功,如果可以的话在编程序

楼主:
高手都到哪里去了?竟然没几个顶.

网友C:
我不是高手,不过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