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被烧

楼主(2005-12-17):
      我们公司在建设初期1台400KVA的油浸式变压的出线被一台卡车挂断后,变压器就被烧了,现场情况十分乱,但总体情况是低压出线保护开关没有保护分闸。各位有何指教,

网友A:
低压出线保护开关没有保护分闸.那么高压侧哪?.400KVA的变压器的短路电流也不小呀.

网友B(2006-01-17):
只能是保护设定不到位,搞电气的要负主要责任了.

网友C(2008-07-09):
是啊, 应该要跳闸了,保护整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