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前辈帮我选择两款电机!

楼主(2005-12-17):
希望各个前辈帮我选择两款电机!

A款:我准备设计一条自动线,需要用电机带动一条链板结构。链板要周期性的运行一段距离后,立刻停止。(即转动、停止、转动、停止......)
     请问使用什么类型的电机可以平稳、准确的实现这个过程呢?

B款:需要一个电机驱动往复运动机构(即电机正转一段时间在反转一段时间)。
     最好具有阻尼性(即可以减速停止,加速启动)。

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位兄弟!你应该说明有多大负载呀!!最好是把工艺说清楚一点!

楼主:
谢谢 随便侃侃 前辈的回复!

我们目前还未确定使用电机的功率。

A款功率稍大,两条传输链带约20块工装板。功率应该不会太小。

B款只是做个摇臂,几十瓦就够了。

网友B:
A款用交流伺服
B款用直流无刷电机

我们公司有很多这样的成功案例,如果需要技术服务请咨询: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C:
我可以解决,我想你具体运用在哪里?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D:
不够详细啊

不知道用在哪个方面的啊?

网友A:
 yanhoo:
不要这么客气!!我不是什么前辈,也是新手上路.大家相互学习呀!!祝福你早日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