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802C求助

楼主(2005-12-17):
我们有一台立车改802c,我想求助一下调试手册通道和激活是什么意思都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能不能说详细.

网友B:
就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C:
一头雾水

网友D:
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数控系统一般都有许多通道,是分别控制各个轴的
你说的激活,好像是参数修改后有3种激活方式:数据有效,复位,重新上电

网友E(2009-01-03):
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F:
通道就是通信端口,激活就是启用的意思,我所用的设备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