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避雷器

楼主(2005-12-17):
各位大哥你们好!
              我想请教下,安装在补偿电容器电柜内的避雷器主要是起什么作用。

                                                                多谢!

网友A:
当然是避雷.不过个人观点.效果有限.

网友B:
浪涌过电压保护。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三个圆的陶瓷的.分别接入三相.另一端接地.

楼主:
是阿.多谢各位!

网友C:
阀型避雷器:主要部件,密封瓷套、火花间隙、非线性电阻阀片等。

正常运行时,火花间隙有足够的绝缘强度,不会被正常工作电压击穿。但当有雷电过电压时,火花间隙被击穿放电,过电压作用在非线性伏安特性的阀片上,电阻变得很小,把雷电流泄入大地。之后,作用在阀片上的只是正常工作电压,火花间隙灭弧,电阻又变得很大,限制工频电流通过,电路恢复正常。

网友A:
工作原理就是楼上说的非常正确。但雷电的能量巨大,很难防范。避雷器的效果往往有限。

网友D:
避雷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呢?

网友A:
避雷针效果好一些.但象高压输电线路不可能装.而且投资大.避雷器容易安装.效果一般.自然的力量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