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轴插补问题:如何在一轴未走完时,但此轴不停止,另两轴进行移动

楼主(2005-12-18):
请教:
    我现在改造一台专用磨床,精度要求比较高(没有量仪)为了消除机械上产生的间隙,需要进行如下的动作:
    1,先按一定的速度,一轴进行加工,
    2,在移动到快接近目标点时(一定的距离)另外轴开始移动进行加工。
    注:当另外轴进行移动时前面的轴按它自己原来的速度与目标走到结束,后面移动的轴按后面的命令进行移动,两者互不干涉,但都要进行位置控制。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来实现。
   求助!

网友A:
要消除机械间隙,为什么不直接进行间隙补偿呢?FANUC不会没有间隙补偿功能吧?

楼主:
先行谢过,这方面早考虑了。
那是一台专机,它的间隙产生不是反向间隙,FANUC系统能对反向间隙进行补偿,但它的精度要求太高,要控制在0.0005mm内,通过间隙补偿是做不到的,这台磨床是没有量仪的

网友B:
你好
 我以前是上海机床厂的,和你是同行。fanuc 是两条同方向移动
的指令自动速度衔接的。所以你试一下计算速度分两段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