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工程上管子的公称尺寸说明

楼主(2005-12-18):
1. 4分管是G1/2英寸的俗称。
2. 工程上管子的公称尺寸表示它的内径,这里表示内 径1/2英寸,在公制管中圆整为15mm。
3. 常用列表
内径(公制)内径(英制) 外径 俗称
6 1/8 10 1分
8 ¼ 13.5 2分
10 3/8 17 3分
15 1/2 21.3 4分
20 3/4 26.8 6分
25 1 33.5 1吋

网友A:
就是稍微少了点,呵呵

楼主:
不少了,以后的类推

网友B:
谢谢“山水”,
还有类似的资料,一并上传... ...

网友C:
为什么1/4不是6MM呢

网友D:
很实用
已收藏

网友E:
寸半,寸二,两寸的都常用,应加入

网友F:
雪中送炭阿,谢谢啦!

网友G:
能不能,搞多一点,让我们也下载下来看看,学学啊,谢谢了

网友H:
焊管和无缝管是有区别,同样的俗称,对应的管子可能是不一样的,外径一栏就更不确切了。

网友I(2006-02-01):
你还真有点东西啊!不过在仪表常用数据手册中都有啊.

网友J:
总是记不清

网友K(2006-03-20):
正需要,好象没有什么规律哦,2好象写的不对吧,怎么是圆整的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吧,英寸好象指的是要弄螺纹时用的,跟内径有关系吗,3/8为什么不是  1/8的三倍呢

网友L(2006-05-07):
基本常识应多介绍:谢谢!

网友M:
错误!!!!!
工程上管子的公称尺寸并不是表示内径的确切尺寸。
比如DN25的管子,有几种不同的壁厚,所以它的内经是不同的。

注意!!
公称通经只是对管经的分挡。

网友N:
有本《仪表数据手册》,上面对这些说的很明确,不妨看看

网友O:
其他的不用管,反正流量传感器的口径都指的是内径

网友P:
支持BXZXH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