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惠丰P5系列全显故障

楼主(2005-12-18):
  请教惠丰变频器 P5系列开机时只显示-HF- 所有指示灯也都全亮,所有按键都失效,那位高手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可否提示一下在下,在这先谢过。

网友A:
把面板及主板的连线重新插一遍,不行的话就查主板吧。83919468

网友B:
如果把面板重新插一遍,还是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面板有问题,或者是电脑板和面板之间通讯的一个集成块75179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