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接扩展输入单元的问题

楼主(2005-12-18):
请问三菱FX2N接扩展时,如果是输入模块,比如接FX0N-16EX,扩展单元的24V端子是不是要和主机的24V端子连起来,还有是共用主机上的COM吗

网友A(2007-07-31):
这个问题提了快两年了怎么还没人回答呀。
我没用过扩展单元或模块。但是,从“扩展单元是电源+模块”的概念上看,扩展单元(AC220V电源)的24V是输出,不能与主机的24V连接,而扩展模块的24V应该是其电源输入端,应该接到主机或开关电源的24V上。所有用于输入的COM都应该连接在一起。
不知道我的说法对否。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