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冗余这么概念!

楼主(2005-12-18):
前面时间去面试。、……他们问我对于DCS是怎么理解的?

各位怎么说?

网友A(2008-11-26):
冗余:简单的说就是性能完全相同的两台设备,用于同一个系统中,当其中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设备。(个人说法)。以HONEYWELL系统为例:可以配置冗余服务器(当然是对PKS而言),冗余的控制器,冗余的IOP卡等。按照HONEYWELL的要求服务器和控制是必须的冗余的,但工厂为了节约成本,服务器大部分都是不冗余的,但控制器一般都是冗余的,IOP卡我没见过冗余配置的。

网友B:
楼上的解释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C:
对,也有把Windows系统冗余的,可以用RAID卡接两个硬盘,但配置中只看到一个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也有把Windows系统冗余的,可以用RAID卡接两个硬盘,但配置中只看到一个是一样的。

恩  是的啊

网友E(2009-01-11):
引用 网友C:
关于对,也有把Windows系统冗余的,可以用RAID卡接两个硬盘,但配置中只看到一个是一样的。

那不是Windows系统冗余,是硬盘冗余,专业的说法是硬盘镜像。

网友F:
神七飞船里面很多系统就是采用的冗余技术

网友B:
dcs冗余一般有电源冗余、网络冗余、主控冗余、卡件冗余。

网友G:
工控上都是确保比较重要的地方出现故障影响生产,简单点说就是备用,当其中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设备 2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G:
工控上都是确保比较重要的地方出现故障不影响生产(纠正下,少了个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工控上都是确保比较重要的地方出现故障影响生产,简单点说就是备用,当其中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设备 2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I:
不是简单的备用,而是“热”备用

网友J:
是热备用的意思。

网友E:
应当区分为冷备用、热备用和冗余三个概念。

冷备用即备件采购回来后放在仓库,需要时拿出来替换已损部件,英文可用“Backup”相配;

热备用是指备用件已安装上电,但不执行任务。当主用件损坏时自动接替工作,就像平常我们所说的一主一备两台水泵这种形式。例如通常I/O卡件的“冗余”就是热备用,因为任一时刻只有一块卡在处理输入/输出信号。大部分DCS的控制器“冗余”也是热备用。这种热备方式在自动切换时需要一定的切换时间,也就是备用设备从备用态转入使用态的热身时间,当然时间可以短至数微秒或长至数分钟。就如水泵A歇菜后水泵B启动时,管路压力有一个下降在恢复的过程。Emerson的DeltaV系统的“冗余控制器”即是此例,2楼所讲的Honeywell的PKS系统也是一样。热备在英文中可用“Standby”表示。

真正的冗余是两个或多个同样的部件同时在工作,当其中一个损坏时,其它部件自动承担已损件原有的负荷,没有切换过程的扰动。例如DCS系统中配置双24VDC开关电源通常是冗余工作而不是热备的配置。硬盘容错技术中的RAID5也是真正的冗余。Triconex的ESD系统使用的三重化控制器也是冗余,这比一般DCS系统的热备控制器要先进得多。不过请注意GE Fanuc的ESD系统使用的“冗余”控制器技术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控制器在处理任务,两者之间对于运算结果的检验和协调不在控制器端进行,而是在I/O端进行,这用“冗余”方式当要对外(与人机界面或DCS系统)进行信息的交互时存在致命的缺陷。这个问题不在此详细论述,只是提出来让大家了解虽然同为冗余,但具体实现的方式不同,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性能。冗余在英文中用“Redundance”表示。

不论是冷备、热备还是冗余,多可以做到1:1配置,或者N:1甚至1:N的配置。最后,不要被供应商的名称蒙到,到底是备用还是冗余,要依情况具体分析。不过话又说回来,也不要一味强求冗余,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与经济的平衡也总是要制约着实际情况的,在具体实践中应该量力而为。

网友K(2009-02-18):
冗余,简单点说就是1+N(常见的是1)=1